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7-08-14):
这个磨浆机,启动后磨个几分钟后就停了,没有任何反应。在不断开电源的情况下过一两分钟又自动运转了。反反复复的。去问了维修师傅,他说电机坏了。要换个新的电机,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是电机坏了吗?

网友:
扔了吧    现在重量?去咸鱼买个二手  离心磨头比你这个好百倍。。还赖用。。

网友:
1电机坏了  热保护断开      2热保护坏了 频繁断开    3电机扫堂  温度高热保护断开

网友:
估计没坏,不舍得花钱自己动手拆出来修理一下......

网友:
电机估计没坏,可在电机进线处并联一灯泡,电机停灯灭表示电源故障,查开关及开关至电机电线。灯亮电机停,查电机。

网友:
是电线接触不良吧  不转时测一下供电电压 再做判断

网友:
在运转时测一下总电流大小就可以判断故障的范围了。

网友:
应该是热保护了

网友:
电机没坏。
估计是电路里面设计的有过热或者过流的保护装置,电机负荷过大或者电机本身性能不良,导致电机过流,保护电路动作。过一会儿保护电路动作机构复位,电机就又启动了。这种保护以过热保护居多。
检查的话,先看看豆浆机的刀轮的转动是否灵活,如果不灵活就修这里的机械部分。如果机械部分是好的,那就可能是电机的轴承不好,或者电机本身性能不良。

网友:
怀疑热继电器损坏,还有可能磨浆机工作时振动较大,时间长了电气设备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