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启动1到2秒左右就停

楼主(2017-08-16):
TCL空调上电开机,内机正常,外机风扇正常,压缩机启动1——2秒就停,有嗡嗡嗡的声音,但电容测量60uf是正常的,测量电压230v正常,测量压缩机阻值正常,继电器吸合电压降到170v左右,电流瞬间到40A左右,现在怀疑是压缩机卡缸,不知道分析对不对,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卡缸的可能性非常大,先上大木槌伺候着,不行就放空氟再试。

网友B:
170V压机无法启动,空载电压正常,负载就有问题了,压机无法启动时电流有多大!检查连接线是否铝线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0V压机无法启动,空载电压正常,负载就有问题了,压机无法启动时电流有多大!检查连接线是否铝线来的

人家170V是因为有40A的电流造成的结果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缸的可能性非常大,先上大木槌伺候着,不行就放空氟再试。

木锤和电容加大都试过了,没反应啊

网友:
电容及压缩机的附件全换了,如果还是电流大不启动就换压缩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锤和电容加大都试过了,没反应啊

还有最后一招,反转,当然你得注意通电时间,压机只要有动静了就马上切电源,反复多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最后一招,反转,当然你得注意通电时间,压机只要有动静了就马上切电源,反复多试几次。

反转没有试过,不知道怎么弄,是除了公共端,另外两根线调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转没有试过,不知道怎么弄,是除了公共端,另外两根线调一下吗

启动绕组当运行绕组接,运行绕组接电容去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绕组当运行绕组接,运行绕组接电容去火线

谢谢大师指点,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