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空调维修怎样避免氟浪费

楼主(2017-08-16):
    一切皆因不久前一人发帖说72机换四通阀后加氟2.8KG【铭牌标注也2.8KG】,我回说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氟?难道你氟全部放了换阀?如果是我操作补1KG足矣,有多人对我的说法表示怀疑?才在此发表一下我的操作流程,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维修空调的人,每年都处理不少内 外机蒸发器漏,连接管的瘪,折,破,沙眼,换很多压缩机,四通阀等。 其实无论机器大小,一个外机的管内容积与内机加上标准配管容积基本相当。大家都知道氟收外机,其实氟至内机管道也是不会爆管的。全可以利用大小阀门开关作用阻断内外机通路把氟留住,管道有氟就不能够放了,因为那是钱在跑,我们利润在减小。

   1:换压缩机不转的,同时关闭粗细管阀门让内机氟不外泄,换压缩机后补氟60%就OK。

   2:串气四通阀,开启制热或者制冷四通阀通电,先关小阀一两分钟再关大阀停机断电,目的让氟进入连接管和内机管道,外机就所剩无几了。四通阀卡在制冷先关粗阀,卡在制热先关细阀,换后补氟。

   3:外机漏,查到漏点后开启制冷四通阀通电或者制热模式,先关闭小阀让氟流入连接管内机,关大阀检修外机。

   4:内机和连接管有漏,发现漏点后收氟至外机,检修蒸发器或者管道漏。

   5:如机器漏完没有一点压力,肯定需要加一定量的氟压才好漏查,根据漏点位置决定氟入内机还是外机。

   6:以上当然是焊接前割断半边管或者敲孔放氟,使管内外压力一直,修完最后才排空补焊。

   总结之:就是修外机就氟压入内机,修内机则外机收氟。空调漏点半数都有油污的,至于如何检查 .判断. 更换及排空作业就不在此祥述,熟能生巧而已。谨慎操作连接管铝的和连接管被剪短的机子,氟压内机力过高有可能爆管。R410和R32确定漏,我一般直接关闭大小阀门,查漏,割漏管放氟 .风扇通风后补焊漏点,要求不高的直接补液体完工。

   如哪一位师傅有更好的避免氟浪费方法,欢迎回帖赐教. 指点。

网友:
请问把氟收在内机,外机怎么抽真空?

网友:
用收氟机就不会浪费氟了,小空调一般都没有必要,3P以上的还可以用。

网友A:
请问:
1、换压缩机的怎么抽真空?
2、换四通阀串气的。既然四通阀串气了,氟在外机直接循环,你怎么能让氟进管道和内机。怎么抽真空。如果是R32/R410的制冷剂。补充加制冷剂,制冷效果会好吗?最重要的是你不怕暴炸吗?还是你有什么防爆的方法?
3、外机漏。你收氟进内机不怕进空气吗?R32进空气是会暴炸的。就你那修冷凝器的方法真的不敢恭维。
5、如果是R32的制冷剂,你敢用R32加进去查漏吗?还是你真的有防爆方法。
图片拍的真的很好。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1、换压缩机的怎么抽真空?
2、换四通阀串气的。既然四通阀串气了,氟在外机直接循环,你怎么能让 ...

1:换压缩机你不会先焊接好储液器,开一点点大小阀利用氟排空压缩机和散热器,再焊接高压管?

2:有四通阀串气是氟完全回去的吗?只是一点点回走捷径而已,大部分会进入内机。

3:外机既然发现了漏点,不会用手按一下不让进入空气  或者压缩机少抽一会?如果漏点很大肯定氟早跑完了。

4:R32  R410通风后管道焊接没有问题,如果里面氟多要求不高补加氟,比较少一般放了焊接抽空加氟。

网友:
引用 楼主:
1:换压缩机你不会先焊接好储液器,开一点点大小阀利用氟排空压缩机和散热器,再焊接高压管?

今天是长知识了

网友:
空调外机有制冷剂你敢焊吗?不怕起火吗?

网友:
中央空调有专用冷媒回收机,小的分体空调基本放弃冷媒回收。

网友:
兄弟安全第一!命都没了还省什么钱!R32那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