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天鹅TG60-1028E滚筒洗衣机脱水时在6-7之间跳动,上不了高速,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2017-08-16):
今天维修一台小天鹅TG60-1028E滚筒洗衣机脱水时在6-7之间跳动,上不了高速,电脑板已更换,电机也代换过,故障现象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首先空桶试机,能否否上高速,三角架轴承是否有间隙或三角架已裂开,仔细检查。空桶能上高速,电路正常,故障大致在三角架轴承门封,自己区分是空桶不上高速还是负载不上高速。

楼主:
空桶试机,上不了高速

楼主:
放平了,这现象是小天鹅的通病吗?大家都有建议噢,请指点一下。

楼主:
论坛上也有类似的帖子,看了没有结果,不知道他是如何修好的?

楼主:
天啊,就没有人指点指点

网友A:
拔掉水位传感器气管它还不上高速我就不信,明明就是水位传感器气管到排水泵这一块堵了

网友:
能洗衣服就不要去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水位传感器气管它还不上高速我就不信,明明就是水位传感器气管到排水泵这一块堵了

水位器也代换过,单脱水拔掉水位传感器气管也不上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