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维修电工基础知识(温故知新)

楼主(2017-08-16):
维修电工基础知识

电阻率---又叫电阻系数或叫比电阻。是衡量物质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以字母ρ表示,单位为欧姆*毫米平方/米。在数值上等于用那种物质做的长1米截面积为1平方毫米的导线,在温度20C时的电阻值,电阻率越大,导电性能越低。则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C时,电阻率的增加与原来的电阻电阻率的比值,通常以字母α表示,单位为1/C。

2、电阻的温度系数----表示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C时,电阻率的增加量与原来的电阻率的比值,通常以字母α表示,单位为1/C。

3、电导----物体传导电流的本领叫做电导。在直流电路里,电导的数值就是电阻值的倒数,以字母ɡ表示,单位为欧姆。

4、电导率----又叫电导系数,也是衡量物质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大小在数值上是电阻率的倒数,以字母γ表示,单位为米/欧姆*毫米平方。

5、电动势----电路中因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所引起的电位差,叫做电动势或者简称电势。用字母E表示,单位为伏特。

6、自感----当闭合回路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则由这电流所产生的穿过回路本身磁通也发生变化,因此在回路中也将感应电动势,这现象称为自感现象,这种感应电动势叫自感电动势。

7、互感----如果有两只线圈互相靠近,则其中第一只线圈中电流所产生的磁通有一部分与第二只线圈相环链。当第一线圈中电流发生变化时,则其与第二只线圈环链的磁通也发生变化,在第二只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这种现象叫做互感现象。

8、电感----自感与互感的统称。

9、感抗----交流电流过具有电感的电路时,电感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感抗,以Lx表示,Lx=2πfL.

10、容抗----交流电流过具有电容的电路时,电容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容抗,以Cx表示,Cx=1/12πfc。

11、脉动电流----大小随时间变化而方向不变的电流,叫做脉动电流。

12、振幅----交变电流在一个周期内出现的最大值叫振幅。

13、平均值----交变电流的平均值是指在某段时间内流过电路的总电荷与该段时间的比值。正弦量的平均值通常指正半周内的平均值,它与振幅值的关系:平均值=0.637*振幅值。

14、有效值----在两个相同的电阻器件中,分别通过直流电和交流电,如果经过同一时间,它们发出的热量相等,那么就把此直流电的大小作为此交流电的有效值。正弦电流的有效值等于其最大值的0.707倍。

15、有功功率----又叫平均功率。交流电的瞬时功率不是一个恒定值,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叫做有功功率,它是指在电路中电阻部分所消耗的功率,以字母P表示,单位瓦特。

16、视在功率----在具有电阻和电抗的电路内,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叫做视在功率,用字母Ps来表示,单位为瓦特。

17、无功功率----在具有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这些储能元件在半周期的时间里把电源能量变成磁场(或电场)的能量存起来,在另半周期的时间里对已存的磁场(或电场)能量送还给电源。它们只是与电源进行能量交换,并没有真正消耗能量。我们把与电源交换能量的速率的振幅值叫做无功功率。用字母Q表示,单位为芝。

18、功率因数----在直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就是有功功率。但在交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是视在功率,而能起到作功的一部分功率(即有功功率)将小于视在功率。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叫做功率因数,以COSφ表示。

19、相电压----三相输电线(火线)与中性线间的电压叫相电压。

20、线电压----三相输电线各线(火线)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线电压的大小为相电压的1.73倍。

21、相量----在电工学中,用以表示正弦量大小和相位的矢量叫相量,也叫做向量。

22、磁通----磁感应强度与垂直于磁场方向的面积的乘积叫做磁通,以字母φ表示,单位为麦克斯韦。

23、磁通密度----单位面积上所通过的磁通大小叫磁通密度,以字母B表示,磁通密度和磁场感应强度在数值上是相等的。

24、磁阻----与电阻的含义相仿,磁阻是表示磁路对磁通所起的阻碍作用,以符号Rm表示,单位为1/亨。

25、导磁率----又称导磁系数,是衡量物质的导磁性能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μ表示,单位是亨/米。

26、磁滞----铁磁体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它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它的磁场强度,这种现象叫磁滞。

27、磁滞回线----在磁场中,铁磁体的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关系可用曲线来表示,当磁化磁场作周期的变化时,铁磁体中的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关系是一条闭合线,这条

闭合线叫做磁滞回线如图1。

28、基本磁化曲线----铁磁体的磁滞回线的形状是与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的最大值有关,在画磁滞回线时,如果对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最大值取不同的数值,就得到一系列的磁滞回线,连接这些回线顶点的曲线叫基本磁化曲线。

29、磁滞损耗----放在交变磁场中的铁磁体,因磁滞现象而产生一些功率损耗,从而使铁磁体发热,这种损耗叫磁滞损耗。

30、击穿---绝缘物质在电场的作用下发生剧烈放电或导电的现象叫击穿。

31、介电常数---又叫介质常数,介电系数或电容率,它是表示绝缘能力特性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ε表示,单位为法/米。

32、电磁感应---当环链着某一导体的磁通发生变化时,导体内就出现电动势,这种现象叫电磁感应。

33、趋肤效应---又叫集肤效应,当高频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将集中在导体表面流通,这种现象叫趋肤效应。

1 依导线颜色标志电路时

1.1 黑色:装置和设备的内部布线。

1.2 棕色:直流电路的正极。

1.3红色:三相电路和C相;

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

半导体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或可控硅管的阴极。

1.4黄色:三相电路的A相;

半导体三极管的基极;

可控硅管和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

1.5绿色:三相电路的B相。

1.6蓝色:直流电路的负极;

半导体三极管的发射极;

半导体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或可控硅管的阳极。

1.7 淡蓝色:三相电路的零线或中性线;

直流电路的接地中线。

1.8 白色:双向可控硅管的主电极;

无指定用色的半导体电路。

1.9 黄和绿双色(每种色宽约15~100毫米交替贴接);安全用的接地线。

1.10 红、黑色并行: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

依电路选择导线颜色时

2.1 交流三相电路的A相:黄色;

B相:绿色;

C相:红色;

零线或中性线,淡蓝色;

安全用的接地线:黄和绿双色。

2.2 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红黑色并行。

2.3直流电路的正极:棕色;

负极:蓝色;

接地中线:淡蓝色。

2.4 半导体电路的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红色;

基极: 黄色;

发射极:蓝色。

半导体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的阳极:蓝色;

阴极:红色。

可控硅管的阳极:蓝色;

控制极:黄色;

阴极:红色。

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黄色;

主电极:白色。

2.5整个装置及设备的内部布线一般推荐:黑色;

半导体电路:白色;

有混淆时:容许选指定用色外的其它颜色(如:橙、紫、灰、绿蓝、玫瑰红等)。

2.6 具体标色时,在一根导线上,如遇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标色,视该电路的特定情况,依电路中需要表示的某种含义进行定色。

对于某种产品(如船舶电器)的母线,如国际上已有指定的国际标准,且与第2.1和2.3条的规定有差异时,亦允许按该国际标准所规定的色标进行标色。

网友A:
额???师傅,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师傅,你好

您好!请多指教。

网友:
适合初学者学习的基础知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很详细的基础知识学习科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资料,接线规范

网友:
初学者的基础知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