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定频空调跳闸故障的一些体会

楼主(2017-08-17):
定频空调跳闸故障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因为故障点较多,给判断与维修带来因惑。现把我的一些经验与体会作个交流,供同行参考:
一、要遵循维修先易后难、先外围后内部的原则,首无排除室内保护开关、插头插座、空调总电源线、火零线接线调反等外围供电是否存在问题,然后再查设备。设备检查,可以先量一下整机电流的变化(万用表接上插头插座就可以很直观看到,比钳表还准确),然后观察一下外机风扇和压机是否正常运转,电线是否破损等容易观察的地方。
二、要把空调机的电原理图看明白,清晰电流的走向和关键检测点,根据故障现象进行分析。比如排除外围因素引起后,根据故障现象(插电即跳、开机跳、关机跳、运行一段时间才跳)分析原因。然后对关键点进行检查。
三、关键点:内外机电路连接点,断开内机与外机两头的连接电线,把设备分成三个部份检查:内机、外机、内外机连接部份,然后有万用表分别检查外机接线柱火零之间的阻值(几欧)、内机接线柱间的阻值(无穷大)、电缆两线之间的阻值(几百兆以上)、以及它们对地的阻值(300M以上),通过对比电阻值,就可以初步确定故障位置。
1、内机在断开输出线的情况下插电,如果没有跳闸,就可以排除是它问题了。
2、电缆线对地阻值过低,换一根电缆直接连上试机。
3、外机接线柱对阻值低,查压缩机启动电容、风扇启动电容等,最后才去动压缩机。
四、根据我的经验,在排除外围因素的前提下,开机一段时间跳闸的,一般是内外机连接电缆的问题。启动即跳,外机电容问题。上电即跳,主电源线或主板或电容问题。当然,压缩机漏电或卡死,过载保护,也是有可能的,但应该是在排除了其他原因后才去处理。

万用表加插头插座测整机电流

万用表加插头插座测整机电流

网友:
空调跳闸故障遇到确实较多,怎么排除方法很多,要根据各人习惯的方法但最终都要通过量电阻来确定故障点。

网友:
不错,很好!实践出真知

网友:
这些都是维修基本知识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维修经验。

网友:
好贴。最近遇到被其他师傅误判的压缩机烧坏的。检测后发现是内外机连接线破损短路,引起短路跳闸。前者只以经验判断,末做楼主所讲的详细检测。

网友A:
还有一个 内机电辅热对地漏电也会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 内机电辅热对地漏电也会跳闸

是有,冷暖机这个原因引起也很常见

网友:
有试过,电缆老化对地阻值偏小。

网友:
今年修过3台漏电跳闸的挂机 前2台是内外机连接线坏 还有一台是内机电辅热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