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开机图像缩小闪烁

楼主(2017-08-17):
请教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行扫描电路,偏转线圈,枕校电路,S校正电路等,闪烁问题查场扫描电路,中视放电路等,当然,也不排除存储器数据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行扫描电路,偏转线圈,枕校电路,S校正电路等,闪烁问题查场扫描电路,中视放电路等,当然,也不排除 ...

还有电源电路。

网友B:
可能电源300电容问题。

网友:
看图片是行频不对数字板有故障

网友:
21的高清机少见,看故障好像是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源300电容问题。

电容没问题

网友:
测量下+B多少V?行电流多大?

网友:
电压都对的话,估计高压包有问题。换包试一试。

网友:
首先从最基本的电源检查,再到行场,小信号处理电路,数据。得一一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