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柜盘管

楼主(2017-08-17):
做一棺材冰柜,压机鲁冰QD128,两台,10个管子各22米毛细管2.7米,304气,用户不说箱内温度只要回气管结霜就行,干的头都大了,只结一半霜就不结了,以为气少在加出汗了,毛细管2.2米也不行,请问大师们哪里出的毛病,用户要在短时内看到回气管结霜才认可,

网友:
你是否在烟台周边城市?此压缩机为翻新机,以小充大,以次充好,私人收购的二手压缩机打磨翻新而成。还有一个鲁盛是其同胞兄弟。没错,鲁冰是老大造的,鲁盛是老二造的,离我这不远。多加注意。

楼主:
不是在山西说是新的但外观看象是翻新的,价格170元

网友:
我想知道冰棺拿来冻人的吗?你接这个万一半年几个月坏了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在山西说是新的但外观看象是翻新的,价格170元

乱搞!一台冰棺用两台这么大的压缩机?用10mm管盘是可以的,只是粗了不好盘而已;盘四边,管距6cm左右;用外径2mm的毛细管1.5~2m长足够了。冷凝器最好用风冷式的,用自然冷却式的冰柜冷凝器也行,但冷凝面积要保证。
这样配置好了,就是眯着眼睛加氟也能使盘管全部结满霜!哪里还有“304的气”???不知你说什么?

楼主:
此柜体积不小,长2米2宽80厘米高80厘米冷凝器风冷式的,以为冷凝器小加了2米10个铜管但不起效,制次剂写错了是406,毛细管外径2mm的1·7米2·2米2·7米全试过就是不行

网友:
排除压机问题?如果压机没问题就使劲加F吧。

楼主:
真是没办法了,加F不少了再加管子不结霜了成露水了,

网友:
他是想看结冰?要不就把低压喷发口给留到压缩机边。

网友:
见鬼啦,想冻住我,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