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S6屏幕摔了,怎样导出通讯录

楼主(2017-08-17):
前天出去安装空调,手机从口袋里掉了出了,屏摔破了,开不了机,各位修手机的朋友,怎样导出手机里的通讯录和照片啊,求助

网友:
请问你备份云端没有?没有的话就只能换屏了。因为导出数据要在手机上点确定……

网友:
如果不开机就复杂了,取下EMMC硬盘做成emmc转SD用读卡器读,如果格式读不了就格式化然后做数据恢复

网友:
电脑安装360助手,如果可以连接手机就可以把通讯录和照片。。。。

网友:
没有备份就不行   不能打开开发模式  是链接不上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