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后盖这个怎么合?

楼主(2017-08-17):
本来想看看后面管子坏了没!扒开合不牢了

网友A:
开背技巧有待提高 现在只能尽量敲平了 实在碍事的地方也可剪掉点

网友:
用手砂轮割成V子型。拍平。就可以了。

网友:
很明显你是揭下来的,再回平你说会不会起褶子?怎样取下来就怎样还原,弧形还原,不易还原处锯个口也行,金属也有伸展性,伸则易收则难,开背不能心急!

网友:
支持板凳意见,

网友:
开背要搞个专用的工具,客户要修,主要也是看在它有几分姿色,被你粗暴了,情何以堪

网友:
你这是使蛮劲造成的。先把发泡和后背分离开,再顺着边缘穿过,两个人握住两头试着往上抬,慢慢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背技巧有待提高 现在只能尽量敲平了 实在碍事的地方也可剪掉点

对的,只能这样。

网友:
开背没有开好 复原就难呀!!

网友:
没办法直接用螺丝固定就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