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全自动洗衣机E8

楼主(2017-08-17):
一台长虹6公斤全自动洗衣机,上电后按下电源几秒钟后就显示E8,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维修了。师傅们帮我看下,按键和显示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和显示都正常。” 那就开机啊

按开电源键就显示E8了

网友:
检查水位

网友:
TCL、康佳、长虹。。都弄了洗衣机,都是一样的问题多多

楼主:
水位开关检查了找了一个代换还是一样,上电就报E8

网友:
看一下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