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D2962A右侧会聚不良,无会聚磁环。枕型失真,无字符,行右移

楼主(2017-08-17):
接修一长虹29寸电视机,原机有声无图,补焊灯丝电路后图像出来了,如图所示。原机无会聚磁环,在会聚磁环处有一线圈,但未连接电路。接上图像后右侧1/3处发白,并带有出图镜像似的倒影。请问跟那个100V10μF无极电容有关么求各位大大指点迷津。

网友A:
跟枕形失真有关。

楼主:
换100V10μF电容能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枕形失真有关。

换那电容能好么?

网友A:
严重怀疑行里有问题,尤其行反馈,先解决失真怎么回事,可能就是行里引起失真,同时行反馈不对,造成没有字符。

网友B:
看现象是偏转移位了,松开坚固罗丝复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现象是偏转移位了,松开坚固罗丝复位即可!

偏转移位一般是图像不正,怎么会出现会聚不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行里有问题,尤其行反馈,先解决失真怎么回事,可能就是行里引起失真,同时行反馈不对,造成没有字 ...

改天查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