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跳匣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7-08-18):
店铺有3台tcl3匹空调,店主说2台一开机就跳,到现场查得,开机通电不跳,开通压缩机就跳,另接线单试压缩机一接通就跳,店主说售后已说压缩机有问题,但时间太长,沟通报价更换一台先,换后工作正常,但出现有时开机通压缩机就跳匣,再推上继续用没事了,这样重复几天店主说空调没修好,只好如图在总开关前单接一个32A漏电空开。至此单接空调正常使用,但问题还来了,单接漏电空开的空调开机还是会跳100A漏电空开,已经不经过它了,并且线足够大的。有时另一台好的空调(经100A空开后的)开有时也会跳,并且换了380v另外相线了。解释不了单接空调开机会跳100a开关,请师傅们支招!!

网友A:
1.现场实际线路是否跟楼主画的一样。
2.100A漏电跳了,3匹空调应该还能正常运行。是不是100A漏电坏了?

网友:
表示看不懂,楼下的看得懂吗?

网友:
100A的问题吧。试试。

网友:
100A跳开,32A没有跳,空调还有电应该仍然工作嘛。

楼主:
100a跳了,32a没跳,后接的空调正常工作

网友B: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换100A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现场实际线路是否跟楼主画的一样。
2.100A漏电跳了,3匹空调应该还能正常运行。是不是100A漏电坏了?

一样的接法,100a重新推上送电能正常工作,就是开空调时大电流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换100A空开

刚换新的,换回旧的也会跳

网友:
我比较好奇的是,按图三匹空调怎么可能会和100A漏电产生逻辑关系

楼主:
我怀疑前面的主线有问题,因为他们共用的,我带电换100a开关时松开一条线时就跳

楼主:
就是店铺到电房的主线,包括电房那个32a空开,

网友C:
100A带漏电空开负载漏电或过流保护,与前面的3匹机电路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A带漏电空开负载漏电或过流保护,与前面的3匹机电路无关!

但神奇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只有对空调开行操作才会跳。其他时间正常。

网友:
可能零线回路到电房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100A漏电的N线只能作保护零线。不能作工作零线

网友:
楼主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看不懂你说的到底什么意思,不过要是我在现场,两分钟大概可以判断是哪里的问题了。是漏电开关跳闸,问题有2,——1是过流跳闸,2是过载跳闸,是断路器跳闸那就是过流了,就这么简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弄个150a的看看,明显小了

网友:
有可能是零地没有分开

网友:
是不是漏电呢,钳形表测测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