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2502D彩电电源无法启动修复一例

楼主(2017-08-20):
客户反应前段时间此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现象,越来越严重,直至不能开机。打开电源指示灯以秒闪烁,显然无法启动,测300伏正常,主电压20几伏且不稳,断开行供电接上100W灯泡,各路电源都正常,接上行供电电视能正常工作,断开100W灯泡后又不能启动,根源就在电源,查C809正常,查C808已无容量,换之故障排除,此电容测量不能只用指针万用表充放电来判断好坏。

网友:
小元件造成大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尤其是电源部分的电容只能代换,要不然会走不少的弯路!

网友A:
只能代换,用电桥可能都测量不出来

网友(2017-12-02):
老师傅不补焊一下吗?心里踏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代换,用电桥可能都测量不出来

电桥测不到漏电故障,其它方面测电容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