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40元这样整高压包打火。大家说行吗

楼主(2017-08-20):
直接把高压包线剪下,留一点头,在用旧高压包的线(好的),接上,清洗一下高压线,用风枪把热熔胶吹化一半,焊到高压线上,。通电试机OK,装上后盖,收费黄黑黑,走人,

网友:
不可 用热熔胶封灌必不长久,应该用高压胶封灌,待胶干后才可交付使用。

网友A:
红黑好像不是四十吧?

网友:
怎么不用704密封这样还耐用一些!!

网友:
不说别的,你这收费太不合适干修理了,白菜价,红黑是20还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黑好像不是四十吧?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哈哈哈,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
将就用40!

网友:
这么搞   楼主不怕返修吗

网友:
先取一端高压帽套管套于待焊的高压线段,焊好高压线(保持焊点光滑),后将高压帽套拉入高压帽套中部。最后于高压帽套外分两次~三次(先一层干后再涂下一层)涂复高性能A、B胶(如WD10010即可。
这样处理后若干年尚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