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求助

楼主(2017-08-20):
海信25寸彩电雷击,现象三无,断开行变压器,查电源没有140伏,换电源模块,/接60瓦灯泡正常亮了,冉接上行变压器,行起动了有光栅,把灯泡拿了再起动就起动不起来了,电源电压就升到150多伏!再接上灯泡又起动起来了,清师父们帮忙指教!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稳压电路。

网友:
修复原机电源,有些模块不能胜任,或者在开关电源有一路输出的滤波电容加大一倍,这路是供CPU供电的

网友:
要是别处没有问题就专心修好电源。

网友:
还是换板维修比较适合。

网友:
别换电源模块,主要查开关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