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阀外平衡与内平衡的选择

楼主(2017-08-21):
膨胀阀受三个力的作用来调节其开启度的大小,Bulb pressure( 感温包压力)Spring press(调节弹簧压力)Evaporator pressure(蒸发压力)

通过图2、3对比,不同点是蒸发压力采集样点不同,内平衡采集点为膨胀阀的出口位置外平衡蒸发压力采集点为蒸发器出口位置,众所周知,热力膨胀阀的作用是控制蒸发器出口的过热度,也就是说外平衡热力膨胀阀不论在任何条件下做出的反应都是正确的,下面我们重点说明下内平衡热力膨胀阀会出现什么问题。

 因为蒸发器存在压降,这就导致内平衡膨胀阀压力采集数值较外平衡压力采集数值大,当然膨胀阀本身只是一个机械部件,这种偏差它自身不会知道,也不会做出纠正,这样就会导致内平衡膨胀阀做出错误的决定。

举例说明:两个相同的制冷系统,膨胀阀1为内平衡,膨胀阀2为外平衡,过热度设定为8k。系统运行后,膨胀阀开始自动调节,假如蒸发器出口真是过热度都为8k时,外平衡热力膨胀阀就会保持在这一状态运行,由于蒸发器压降的存在,内平衡阀自己觉得压力太高,还需要关闭阀,持续到内平衡阀自己觉得为8k时,其实蒸发器出口真实过热度已经大于8k了,这样就会导致蒸发器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上述属理论分析,当然有时候蒸发器的压降非常小,对膨胀阀的这种影响比较小,可以使用内平衡热力膨胀阀,毕竟内平衡热力膨胀阀不需要连接平衡管,在安装过程中减少一道焊接工艺,少了一些后期故障可能性。价格上也会存在一定优势。那么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内平衡热力膨胀阀,什么时候必须使用外平衡热力膨胀阀呢?

对与不同型号的蒸发器,一般情况下,板式换热器和管壳式蒸发器均使用外平衡式膨胀阀。原因:板式换热器相对而言换热器的压降较大,而管壳式蒸发器均用在换热量较大的制冷机组。

对于有分液头的制冷机组,使用外平衡式热力膨胀阀,分液头的压降较大。

什么情况下使用内平衡式热力膨胀阀:蒸发器压降较小、小型的、批量的。使用内平衡的好处是:不需要连接为平衡管,减少机组安装工艺,减少机组使用过程中故障点,价格较便宜。

外平衡式热力膨胀阀比较准确的控制蒸发器的出口过热度,充分的利用蒸发器的换热面积,提高机组能效比。

总结:内平衡式热力膨胀阀所采集的压力为膨胀阀出口压力,而外平衡式热力膨胀阀采集的压力为蒸发器出口压力,所以在同等条件下,内平衡较外平衡过热度大,这样就减少了蒸发器的利用率,降低了系统的能效。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图6

图6

楼主:
这几天的学习  我找到一个关于膨胀阀的资料,我整理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的学习  我找到一个关于膨胀阀的资料,我整理了一下。

    内外式热力膨胀阀的区别与选用安装:
    以阀体内传动膜片下部的压力为节流后蒸发压力的结构形式称内平衡式膨胀阀;以通过外接平衡管将蒸发器出口端的压力引入传动膜片下部空间结构形式的称外平衡式膨胀阀。
    外平衡式膨胀阀主要用于蒸发压力损失或压力降较大,节流后蒸发压力比蒸发器出口端压力高出较多的系统。如此时采用内平衡式膨胀阀,将会导致开阀过热度增大和不能充分发挥蒸发器的传热面积,使制冷效率降低。
    当蒸发器的阻力较小,压力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可选用内平衡式膨胀阀;当蒸发器阻力较大,压力损失较大或具有液体分配器时,应选用外平衡式膨胀阀。
    膨胀阀的一般安装常识:
    膨胀阀应尽量靠近蒸发器安装,应尽量安装在水平管道上,即阀盖朝上,调节杆朝下。感温包应紧密包扎在蒸发器出口端水平回气管的侧面,与回气管基本呈时钟的4点或8点钟的位置。

网友:
谢谢分享!荣老师的总结相当好。

网友:
多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我找了很久不好找,终于看到了。

网友:
师傅辛苦啦!很有用的知识!

网友:
非常感谢,老师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