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电磁炉E0故障修复

楼主(2017-08-21):
今收到一个九阳电磁炉型号:JYC-21ES55C,不通电,拆机检测保险管断路,功率管短路,跟换之,外接假负载,开机,瞬间报E0故障代码,度娘查故障代码为内线路故障,拆机查大电阻,三极管无短路,断路,查二极管,IGBT旁标的C18稳压二极管短路,因手上没有一样的,代换in4148稳压二极管22v,原机18v试机,开机正常,希望大家多分享维修心得跟经验,本人修电磁炉不超过十个,今天我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误打误撞!写的不好,还请大家见谅!

网友A:
兄弟,你换的in4148可不是稳压二级管,这是个开关二极管。反向电压75V,正向电流150MA,应该换个1/2W,18V的稳压二极管。估计你这个电磁炉还要返工的。

网友:
这种稳压二极管应该多买几个型号的,有的开关电源也用18V稳压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换的in4148可不是稳压二级管,这是个开关二极管。反向电压75V,正向电流150MA,应该换个1/2W,18V的 ...

不会返工的。要是再爆管的情况下。坏的零件就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