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双开门冷柜开机2小时不结霜

楼主(2017-08-21):
用户报冰箱不制冷,经查判断内漏。盘管。买成品铜管(宽50CM,长1.8m)加氟R12至回气管结霜,收工。时间6:00。
  下午用户电告冰箱不制冷。晚上复查压缩机高温保护,怀疑盘管过长,加R12所至。随剪至(宽50cm,长1.3)加氟R134a至回气管结霜。收工回家。
       下午用户电告冰箱还是不行。晚上再查发现压力为负压,断电压力升高。剪管时未换过滤器怀疑冰堵。随更换过滤器,所有接口重新焊接。至此,系统只有压缩机和冷凝器,毛细管未换。抽空,加R134a至回气管结霜,压力1.1bar.电流1.8A。收工回家。
     当天下午用户打电话又说不制冷了。今天来查发现风扇工作正常,压缩机也工作,压力负压。断电,重开机压力1.1bar,电流1.792a。结霜正常。但用户说开冰箱门多了,霜就化了。
      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乱搞!“油多不坏菜”,制冷剂多加,每次都是加至“回气管结霜”,压缩机没坏,算为你“烧高香”了!
蒸发器盘管不会大(多),而你却把它剪(割)小了。

楼主:
请教荣老,我这是哪未弄好啊

我在帖子里不是说了吗?荣昌制冷

网友:
134制冷剂就应该加134 制冷剂

楼主:
谢谢。荣老您的意思是我的盘管少了?

网友:
瞎搞搞的

网友:
收工、收工回家、收工回家,你忙碌的赶快。为什么自己不测试好交户。要把维修质量放到第一位。负压,就要听气流声了,有没有断节,有断节,是不是要注意冰堵了。

网友:
这个用户真是有耐心,不厌其烦的找你。先不说管子盘多少,每次加制冷剂都加到回气管结霜,这个做法就是错误的,没吃过肥猪肉还没看过肥猪走吗?平时观察一下正常的冰箱冰柜工作时候,各部位的状态和温度。确定冰堵情况下需要排除水分才行,只换一个过滤器是不行的,另外求助数据最好说清楚一点,例如多大的冰柜,你盘的管子多长等等。

网友:
一看就是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