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井

楼主(2017-08-21):
最近打了口井,三户人用,可一直找不到一种方法能各用各电,各抽自己水塔,一个抽水机,比如说都用液位开关,户A的水位先下降先自动抽水了,在户A抽水过程中,户B的水位也到下限,也自动接通抽水,户C也一样。有没有办法在户A抽水的过程中,户B虽然接通,但是要在待自动抽水状态,等户A抽满,户B才能抽水,各位师傅们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这个是比较费脑筋的啊,是不是需要电子三通水阀的自动切换啊?
此三通水阀的要求是平时不通电时三家的上水管都是关闭的,谁家接通电源就把谁家的那一路上水阀自动打开,而其他两家保证打死不通啊

网友A:
用3个泵不就行了吗,各用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个泵不就行了吗,各用各的

简单明了,,,,,,,,,,,,,,,,

网友:
等户A抽满,户B才能抽水,
户B同意吗?

网友:
控制电路简单,三个直流继电器加三个二极管就可以了.但电控三选一出水阀不好找,用三个电控水阀成本好高

网友:
有个东西叫PLC,编程简单,功能可以自己任意设置

网友:
一个水泵。3个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三个泵比较好。自己单独走线走管,抽冒泡了都没人管。泵坏了还自己修。

网友:
三块电表,各用各的电,电路互锁,有一家工作期间另两家不能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