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整流二极管软故障。

楼主(2017-08-22):
今天去一单位修空调有一台绿满园两匹的格力空调,到现场只见内机风扇电机在转显示屏不亮,外机没有动静,直接打开内机罩壳量7812输入只有5V,输出不到3V.显然整流滤波及以前电路问题,因为电源是双输出变压器还有一组通过整流给7805输出5V电压,该5V电压正常所以重新遥控开机机子能接收信号只是蜂鸣器声音很轻故障现象没有改变,断电取下板子检查滤波电容470UF/25V和1000UF/35V正常,测量4007其中D175和D171正向电阻较大,约50K左右,但是焊下后再测量又恢复正常了8K左右,重新焊上开机居然整机都制冷正常了,显示屏也亮了。本以为故障消失,可以完工了,就去修其他空调,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客户跑来说老毛病又出现了,这次果断换掉那两个4007才算太平无事。但拆下的二极管静态量还是好的。通过本例提醒同行有些元件很可能在好与坏的临界状态,很容易上当,只能用替换法解决。

网友A:
谢谢大师的指教,俺记住了

网友:
我一年至少能遇上4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推及,好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的指教,俺记住了

你才是大师,我们发的帖子才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论坛上真正的大师是不路面的,很少发表观点。不过哈,空调佬你的帖子我一直关注的,谢谢啦有机会一定向你学习。

网友:
空调电脑板软故障现象很多,万用表只是粗略估测元件好坏,比如三极管用万用量是好.上板不能用是常有的事。

网友:
格力有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才是大师,我们发的帖子才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论坛上真正的大师是不路面的,很少发表观点。不过哈,空调 ...

哎呀俺算是哪门子的大师呀,你都有说了“论坛上真正的大师是不路面的,很少发表观点。”呵呵呵呵这点自知之明,俺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