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E280车空调故障困惑,求助

楼主(2017-08-24):
一台旧款E280奔驰,空调因为漏氟到一家维修厂检漏,放光制冷剂后打压检测,再加制冷剂,空调不工作,更换了两个品牌的压缩机、干燥瓶,清洗了管路,仍然不制冷,然后转到我这,用专用电脑检测,没有空调系统的故障码,因为奔驰奥迪这样的车,空调压缩机的电磁阀副厂的经常会工作状态不符合原厂设定而时冷时热,更换原厂电装的空调压缩机,仍然不制冷,用电脑激活空调系统强制其工作,不开AC键,高压表缓慢的由9bar升高到12bar,过程很慢,低压端一直无变化,踩油门也是如此。手摸管道,低压端常温,高压端热。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
压缩机能不能工作啊??估计是线路的问题!!

楼主:
线路都是通的,即使电源直接接到压缩机上,仍然没有效果

网友(2017-10-12):
如果压缩机正常转的话,可能是脏堵了

网友(2018-03-29):
是不是还有电磁阀没有打开

网友:
用电脑检查空调系统数据流,主要是压缩机与压力传感器的数据流

网友:
来学习一下吧,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