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 红色玻璃管二极管30v 是什么管了

楼主(2017-08-25):
如图,红色玻璃管二极管是什么管呢, 写的30v    可用4148替换吗,  可用什么替换

网友:
不可以,那是稳压管

网友:
那个是30v稳压管,1N4148是高速开关二极管 不能混为一谈的。

网友:
30V稳压管,不能用1N4148普通二极管代用,必须用原参数更换。

网友:
可用upc574代换。

网友:
按理说搞修理的不应该问这种常识性问题吧。

网友:
二楼的王师傅说了

网友(2017-10-20):
对的,稳压二极管这个应该知道的。

网友:
又不是考试,居然抄得连标点符号都不差,太没创意了。注意下次要收费了,抄一次一个金币。

网友:
什么问题要换它呢?

网友:
写了30v,还不知道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