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外机变频板“达到开机温度”会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7-08-30):
红灯闪八次,有师傅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你管他什么意思,反正机器只要正常它就闪八次,同时绿灯连续闪烁

网友B:
正常起动,内机已达到开机温度开始制冷!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外机板修过,更换了不同版本的主控芯片

网友:
也可以这样理解,室内外机检查温度传感器达到设计温度开机要求。

网友:
这个影响开机吗?

网友C:
这是正常的吧,你试一下看,调制冷,设定温度30度,如果环境温度低于三十度,应该就不会闪八次了,温度一达到三十度就开始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起动,内机已达到开机温度开始制冷!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外机板修过,更换了不同版本的主控芯片

外机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管他什么意思,反正机器只要正常它就闪八次,同时绿灯连续闪烁

问题是,外机不启动,压缩机不启,风扇也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常的吧,你试一下看,调制冷,设定温度30度,如果环境温度低于三十度,应该就不会闪八次了,温度一达 ...

室外机不启动,这个是头疼的问题!通讯正常

网友:
外机三个指示灯怎么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