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压敏电阻损坏的基本检测方法

楼主(2017-08-30):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压敏电阻损坏的基本检测方法有以下几点。
一、压敏电阻器损坏的特点
电阻是电器设备中数量的元件,但不是损坏率的元件。电阻损坏以开路常见,阻值变大较少见,阻值变小十分少见。常见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电阻几种。圆柱形线绕电阻烧坏时有的会发黑或表面爆皮、裂纹,有的没有痕迹。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可能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不会烧焦发黑。
二、压敏电阻测量前的准备工作
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即可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提高测量精度,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
三、压敏电阻的检测方法
1:将挡位旋钮依次置于电阻挡,然后将红、黑测试笔短接。旋转欧姆调零电位器,观察指针是否指向零
2:选择适当倍率挡
测量某一电阻器的阻值时,要依据电阻器的阻值正确选择倍率挡,按万用表使用方法规定,万用表指针应在全刻度的中心部分读数才较准确。测量时电阻器的阻值是万用表上刻度的数值与倍率的乘积。
3:电阻挡调零
在测量电阻之前必须进行电阻挡调零。其方法如检查电池方法一样(短接红黑测试笔),在测量电阻时,每更换一次倍率挡后,都必须重新调零。
压敏电阻,压敏电阻器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压敏电阻损坏的基本检测方法首先要压敏电阻器损坏的特点,做好压敏电阻测量前的准备工作,用几点压敏电阻的检测方法,文中已有细说.

网友A:
压敏电阻因电压过高击穿而失效,本身会炭化变形,不用检测一眼便知。
因断路而失效的不用专业仪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因电压过高击穿而失效,本身会炭化变形,不用检测一眼便知。
因断路而失效的不用专业仪器是测不出 ...

大师对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检测压敏电阻好坏的方法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因电压过高击穿而失效,本身会炭化变形,不用检测一眼便知。
因断路而失效的不用专业仪器是测不出 ...

大师对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检测压敏电阻 对比好的与疑似故障压敏电阻显示数值不同 从而判断好坏的方法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对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检测压敏电阻 对比好的与疑似故障压敏电阻显示数值不同 从而判断好坏的方法怎 ...

哦,是个好方法,就是不知道同一型号的电容离散性有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对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检测压敏电阻 对比好的与疑似故障压敏电阻显示数值不同 从而判断好坏的方法怎 ...

大师提出用数字表电容档测压敏电阻,这个方法我还没试过,几时有时间试试,

网友(2022-11-20):
引用 网友B:
大师对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检测压敏电阻 对比好的与疑似故障压敏电阻显示数值不同 从而判断好坏的方法怎 ...

用电容档测过有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