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天鹅洗衣机E3故障

楼主(2017-09-03):
今天接修一小天鹅XQB55-2588G波轮洗衣机,能洗不能脱,显示E3。短接门开关防撞开关E3依旧,排水阀门正常,感觉是排水超时造成,准备换水位传感器,由于没有现成的水位传感器还没有换,今天正好在本论坛看到一样的机子一模一样的故障的一条帖子,只是没有下文,这里想请教大家故障点可能出在哪,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A:
个人遇到过,短接无效,后在电脑板处短接。门开关。因为有些洗衣机时间久了,尤其门开关,撞桶开关线的接口处氧化严重。可以尝试下,不一定雷同

网友:
离合器坏了,赶紧换

网友B:
你换离合器不行就换电脑板,不行在找维修师傅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离合器不行就换电脑板,不行在找维修师傅修理

跟离合器没关系,皮带卸了电机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遇到过,短接无效,后在电脑板处短接。门开关。因为有些洗衣机时间久了,尤其门开关,撞桶开关线的接口 ...

谢谢回复,是在电脑板处短接的,翻论坛的帖子发现此型号的这个故障还挺普遍的,现在断定故障点在水位传感器

网友:
e3与排水超时无关,如果短时间内显示E3,是门开关,如果长时间不脱水显示e3,是水位器,两种不是就是电脑板坏

网友(2018-01-10):
结果怎样了

网友:
都是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