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LED液晶电视断电后,300伏滤波电容上存电,泄放缓慢正常吗?

楼主(2017-09-03):
接修一台海信液晶电视,型号为LED32EC260JD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不亮。根据客户描述改机在收看过程中听到啪的一声,就变成三无。开盖检查发现电源12V输出短路,仔细检查发现是主板DC-DC模块AIC2863-5损坏。改模块是12伏转5伏,第2脚是12伏输入端,跟换模块机器修复。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电视正常工作时,把电视机断电,电源板大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放电非常缓慢。从正常工作时330伏下降到260伏左右就不再下降,而且整个过程比较长,要1分钟左右。不过如果立即插电开机,电视开机正常。我想问一下这属于正常情况吗?CRT电视断电关机,300伏电压会很快得到泄放,也就几秒钟。哪位大师来解答一下,三诺大师,肖版哪去了?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设计不一样

网友:
CRT电视也有不放电的,电视正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