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3D51C1180等离子没声音,怪现象 求助

楼主(2017-09-04):
如题接修一台等离子电视,型号是长虹3D51C1180,送修时三无不开机,初步检查发现Y板X板各有两只场效应管FGPF4536击穿,一只SF10A600H击穿,更换原型号原件后通电还是三无,查得电源板到主板排插15V5V+5STB电压正常随即更换主板存储器后通电开机,画面正常送入AV信号有图像(画面右侧有一彩色细竖线)但没声音,代换主板故障不变,维修陷入困境,决定单独测试主板,去掉主板到逻辑板排线后开机可以听到开机声送入AV信号后声音正常排除主板问题,接着接好逻辑板到主板排线去掉Y板到逻辑板排线开机声音正常,现在有以下问题
1:根据以上测试是否能确定是Y板或缓冲板有问题
2是否能拆掉Y板到缓冲板的排插来判断是Y板问题还是缓冲板问题或拆掉缓冲板到屏的排线来判断是缓冲板或屏的问题,
3根据液晶电视的原理伴音部分跟逻辑板Y板缓冲板应该没关联以上三块板子有问题只会影响画面呀实在不解此机为什么会有此故障,
4如果是逻辑板Y板缓冲板有问题怎么会画面正常
由于等离子维修的不多,故所作检查和判断都是依据液晶电视来做的,希望各位师傅能帮着看看谢谢

网友:
大家都很少维修等离子

楼主:
哎,貌似等离子比液晶复杂多了,真心搞不懂Y板怎么会影响到主板伴音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该机现况如下;
1,该机开机后有时声音正常,有时没声音,没声音时喇叭会出现很节奏的叭叭叭的声音。
2.没声音时各个电压数值如下:主板+5V,5vstb,+15v为5.3v,5.3v,15.8v功放芯片供电15.8(稳定)左右声道输入2.9v(稳定)功放输出7.7v(稳定)
3,电源板至逻辑板,Y板各电压都正常稳定,
4,拆除逻辑板,Y板至主板排线以及主板其他插件只留主板供电及遥控接收板故障依旧
5,主板代换后故障不变
本人等离子修的不多到现在已经黔驴技穷,维修陷入困境,由送修时的三无到现在声音时有时无费了好大劲不想在这时放弃,跪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伴音处理器,伴音块和高频头是否为单独一块板子?如是,请检查此板,或者代换此板

网友A:
检查声音可用耳机检查法,或者用音箱检查法,相信你应该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声音可用耳机检查法,或者用音箱检查法,相信你应该会吧!

问题是伴音输入,功放,输出全部集中在主板上,已经更换过主板,故障现象不变,完全可以排除主板问题

楼主:
已修复,此机经过仔细检查排除了电源板Y板和逻辑板锁定故障就在主板,经过推敲认为虽然代换过主板但因为原板存储器已坏所以代换主板时用的是同一块存储器,最后决定重新刷程序试试,找了好久找到了原机拷贝程序,刷机后故障排除,画面声音都正常了,经次一役发现,程序问题不仅仅是画面异常遥控按键异常不开机这些故障,可能还有其他故障只不过不常遇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