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小天鹅滚筒洗衣机换轴承的感受

楼主(2017-09-06):
因为在单位主要是修空调的,对修洗衣机不太深入,自己家的小天鹅滚筒洗衣机,几天前洗衣和脱水声音超大,于是某宝上买了一套轴承和水封,今天到货,说干就干马上动手,拆后盖,顶盖,前板,取内外桶,卸下电机,取下皮带,松掉并拿下轴顶端螺丝,敲轴,取下轴承,清洗内外桶,换上新的轴承和水封,和拆散程序相反装上每个零件到完工用时大概2个小时,试机那恼人的噪声没有了,其他一切正常。通过这次维修感受到,尽管换轴承比较麻烦但是只要认真操作,稍有动手能力还是不怎么困难的。有一点顺便提醒说一说,第一拆的时候用手机拍下可能会忘记的地方,以便装上时不知所措,其次如果是第一次换轴承要先了解一下拆卸的程序和过程。要内外桶拿下后才能拆轴承,皮带轮上的螺丝要用铁锤从正面{不能偏掉}敲几下后才能打松,注意这个螺丝是正牙的,因为这个问题论坛上有人提问,没人回答所以我也不知道,试着从不同方向用套筒旋松的。在洗衣机维修版第一次发帖,如有不对敬请谅解。

网友:
从换轴承中的感受,挺有道理,恭喜你维修成功!继续加油!

网友:
看换的耐用吗

网友:
纯机械的装配维修都很简单不需要动脑筋,维修电子线路板就需要动脑筋了。前者是人都能干,后者就不一定了。

网友A:
我换了之后一两个月就依然很大噪音,是不是安装不当还是配件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之后一两个月就依然很大噪音,是不是安装不当还是配件质量不好?

你买的配件可能有问题,轴承要买进口的,捡信誉度高的店买。

网友A:
我两次买的都说是进口的,你这个用了多久?哪家买的?难不成我两次买的都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两次买的都说是进口的,你这个用了多久?哪家买的?难不成我两次买的都是假货?

轴承上应该有字母标志的,不会吧换了两次了?是不是水封没有处理好,漏水会坏轴承。

网友B:
请问楼主,轴承是怎么取下来的,您说敲轴 ,有何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轴承是怎么取下来的,您说敲轴 ,有何技巧?

内外桶连同轴承和轴一起从洗衣机外壳取出后,骑跨外桶《注意外桶衬好软布,轴端头衬好硬木或紫铜用力均匀》用力从正面敲轴,很快内桶连三脚架轴与外桶连轴承分开了,此时轴承在外桶上把外桶平放在地上,分别敲轴承内圈,很快就出来了。如果内外桶分开后轴承留在轴上,那么就用拉模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