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706半导体制冷原件参数如何?使用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7-09-07):
12706半导体制冷原件参数如何?使用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正好,想学习学习这种科技知识。。。跟贴。

网友:
请看:
①热电半导体致冷组件规格表
型号          最大电流(A)  最大温差 (T)          最大电压(V)   最大致冷(W)           尺寸(mm×mm×mm)
TEC1-12706        6             67                    15.4               51.4               40×40×3.9
②第一次玩12706制冷片!分享下~
http://www.ndiy.cn/thread-25523-1-1.html
(出处: 中国电子DIY之家)
③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听语音(请网上搜索此条文可见到图)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1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2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3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4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5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6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7
分步阅读
有许多电子爱好者喜欢动手制作电子冰箱或者电子制冷杯,那么核心部件就是半导体制冷片,在制冷片中使用最多的要数TEC1-12706,它有127个PN结,电流6A。12V工作电压,这就是72W,发热巨大,因此必须安装好,否则容易烧坏。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工具/原料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
12V风扇
散热片
导热硅脂
隔热垫
螺丝
方法/步骤
如图所示,将购买的隔热垫带胶纸的一面撕下,贴到散热片上,对其两个螺丝孔,按压牢固,不要留有缝隙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先将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的热端(一般为带字那一面)涂上一层薄薄的导热硅脂,一定不要多涂,然后放置在散热片上(先不要按压)。再往冷端涂一层导热硅脂,如下图所示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把导冷片放置到上一步的制冷片上,对其螺丝孔后轻轻按压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如下图所示,将两个对应孔大小的螺丝上紧,注意,快要上紧的时候一边一点点的上紧,切不可一次上紧。只要贴合好即可,不要用力过大,以免压碎制冷片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先将12*12CM的散热风扇放置于散热片上(不要放反),再将保护网置于其上,如图所示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把四个角都上好螺丝,上均匀即可。注意将制冷片和风扇的引出线整理利索,方便之后接线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接线完成了。赶快通电试一试吧
最高电压不能超过13V,一般情况一两分钟就会产生露水,十分钟就能结霜(跟坏境温度和制冷片功率大小有关)
半导体制冷片(TEC1-12706)安装方法
制冷片:TEC1-12701,TEC1-12703,TEC1-12705,TEC1-12708,TEC1-12710,TEC1-12712,TEC1-12716等等,安装方法一样。
END
注意事项
当风扇坏掉的时候,严禁通电使用。
如果认为本经验对您有所帮助,请点击下面【投票】支持一下小编!如果您想以后随时浏览请点击下面的【收藏】,如果您认为本经验能够 帮助到您的朋友,请点击页面右下方的双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