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冰箱风门

楼主(2017-09-08):
6金币
如图风门供电电压是12伏吗?有四四根线是因为是两个两个风门。所以有两个电机吗?为什么我单独接12伏电压。风门不动。四根线我都试过了。怎么回事呀!

楼主:
多传两张照片帮我分析风析。各位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近电机吧,你把电机卸下来看看,电机上的表示,

高手卸开了只有一个电机。

楼主:
如图电机上写着H4720C

网友B:
有两根线是信号线,这种机器多半是风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根线是信号线,这种机器多半是风门坏了

怎样让电机转加12伏电压

网友:
先把所有地方还原,然后再上电,此时风门会自检,会有一个开门与关门的动作,这样就可判断风门电机是正常的。

网友:
给你张图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