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10):
品牌 : 航嘉  冷静王

故障: 无电压

处理: 更换电阻

图片上有说明

高手请绕路。 感谢互动。

好多友人疑问补发个照片如下图片:

    欢迎指正! 共同进步!

网友A:
一个5.6Ω的电阻,让您换成560Ω……您这电源修的

网友:
请问一下,电源功率下降问题怎么维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5.6Ω的电阻,让您换成560Ω……您这电源修的

实际维修中电阻阻值变小甚至短路的现象很少,大多数都是阻值变大或开路,一个阻值为560欧的电阻阻值变小成了近似短路,这种现象还没遇到过

网友:
好像56欧电阻!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很少见!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情况真的不多见,电阻阻值变大或开路的情况常有,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亻的很好,值得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蓝黑银金,
阻值为5.6Ω。

因为照片反光  拍照造成的

实际是:4色环电阻  绿、蓝、黑、宗。

网友:
感觉帖子做得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