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饭煲提示无锅

楼主(2017-09-10):
如题,韩国电饭煲功能正常不加热提示无锅,本同行指点,谢谢了。

楼主:
求同行指点

网友:
   捡锅电路故障。

网友:
估计就是电磁炉的电路

网友:
仔细检查它是如果检测锅有,锅无的电路啊,检锅电路出现了问题,造成有锅检成了无锅。

楼主:
电磁炉线路,是电磁炉检锅电路不检锅?

楼主:
检锅线路检不到锅???

楼主:
还有其他检锅线路???

网友:
把它当电磁炉修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