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斯8066电热水瓶不出水是什么原因,求解

楼主(2017-09-11):
奥克斯8066电热水瓶不出水是什么原因,其他功能正常。碰杯开关和按压开关均不出水。求解。谢谢权威师傅讲解一下。

网友:
你这样问估计没人能帮你

网友:
出水管路堵了?出水泵异常?控制电路异常?开关异常?

网友:
自己检查出水马达,出水马达供电类似电吹风马达。不是马达就是电阻丝烧断,只能帮这么多

网友:
检查控制水泵电机的D822是否损坏及其外围元件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