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监控系统无图像故障

楼主(2017-09-11):
我这里有个4通道的硬盘监控系统,使用了4年多了,以前一直正常,最近出现一个故障,用着用着另外三个通道就没图像了,只有第一个通道正常,停电等会重启一切正常,但过不了多久又出现这个问题,重启又正常,如此反复。另外三个通道的线路和摄像头都是好的,各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吗,大家帮帮我。

楼主:
我自己回复一下吧,不然一会儿沉了

网友A:
应该是模拟的吧,恢复出厂试试,BNC头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B:
这东东可以换着试,先把好的摄像头换到另外的接头上,就可以区分是头和线路的问题还是盒的问题了吧。然后再检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模拟的吧,恢复出厂试试,BNC头是不是氧化了。

非常感谢,我一会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东可以换着试,先把好的摄像头换到另外的接头上,就可以区分是头和线路的问题还是盒的问题了吧。然后再 ...

非常感谢!你说的方法我早就试了,故障还是没有排除,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给摄像头提供12VDC的开关电源性能下降,先买个电源换了试试

网友(2017-10-12):
解决了吗?我个人认为是视频输入那里的问题,应该怎么调换都是那几个的出现问题的端口,主板的问题。很有可能是被雷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