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8510打印机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7-09-12):
兄弟8510打印机,DAP018C电源芯片7角相连的电阻烧了,此角只连着一个贴片电阻,但此电阻烧黑了,看不清阻值,请问各位老师们,这个电阻一般多大。

网友A:
根据官方给出的标准图纸,应该在6K左右,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官方给出的标准图纸,应该在6K左右,仅供参考。

找到好的板子看了,是1.5K

网友B:
这方面的资料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的资料很少的

现在是没有输出,芯片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上去,电容两端有320V左右的电压,也不知道下一个测量点在哪里了

网友(2017-12-15):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没有输出,芯片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上去,电容两端有320V左右的电压,也不知道下一个测量点在哪里了

没有输出是变压器没有起振,查电源块到驱动管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