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屏幕吗?

楼主(2017-09-12):
如图片,这样问题是屏还是主板,开机十几分钟后下屏会黑屏。等待朋友出现。

网友A:
确实是屏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屏幕的问题。

这个屏要多少钱啊?

网友:
是苹果手机吧,如果是苹果手机抖屏的话,那屏就没问题,主板有问题。

网友:
买个屏换,不是主板坏。

网友:
看似右中间被压坏了

网友B:
上次自己网购一个100总成,非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自己网购一个100总成,非原装

问题是差不多吗?成功解决了吗?

楼主:
谢各位参与,这个拆卸难吗?网购质量过关吗?

网友:
看图片像是5代,记得不要买"适合屏",一定要买原装屏,也可以买原装拆机屏,5代原装拆机二手屏100元左右包邮价,5S原装拆机二手屏140元左右,买屏时店家都会免费送有拆屏工具,拆时使用吸盘先将尾端慢慢抬起,注意顶部有很多排线,用力过度排线全部断掉,可以用手压住听筒顶部,先拆开下部份,网上有拆机视频,可研究后再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