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空调扇的

楼主(2017-09-13):
客户电机烧掉了,买来了个新的空调扇电机,接上去后档数没变化,  我这个才第一次求教我呀,黑色,灰色互换接公共端也没用。

网友A:
首先你这电机有快慢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电机有快慢挡吗

有的呀   我都接了  第一次弄这个求助

网友B:
上面电机的图是原来的?新电机有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电机的图是原来的?新电机有图么?

新电机的图 我是黑色接公共的    黄色  灰色接电容

楼主:
来个好心人帮下呗

网友:
估计两个电机不一样

网友:
弄根线直接220不就知道了

网友:
220一根线接黑色 一根接红色 黄色电容  另外两个丢着 通电就知道是哪坏了

网友:
你的接线没错,是不是你买的电机转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