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微波炉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13):
检修一台微波炉,看见磁控管冒烟,拆下来原 是引脚出放电打火。用电阻焊焊接。。。

网友:
楼主这是捡了了个大大的白菜呀 白给的钱呀另人羡慕啊

网友:
好技术,分享了,谢谢。

网友:
楼主这是捡了个大白菜

网友:
这个我也换过   磁控管一般测量引脚对外壳短路也可以这样搞  只要不是磁控管芯坏就可以

网友:
什么是电阻焊

网友:
直接把漏电的高压座固定铆钉撬开,往上推一公分就OK,修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