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可控硅调速电路 低速无力 见图:

楼主(2017-09-13):
拿这个调速电路 控制滚筒洗衣机电机 低速无力甚至停装

网友:
很正常啊,你这也不是变频驱动,速度想多少就多少。

网友:
洗衣机是有负荷的,调速电压过低必然停转无力!

网友:
低速无力很正常啊,用这种电路调整的吊扇都是在打开的瞬间是全压高速启动,然后才是调低速度。不可能从最低速直接启动,容易启动不了而烧电机。

网友:
这种斩波式调速电路,在调到输出过低时削峰会非常厉害,如果是感性负载的话就会有启不动的情况(电机等),如果是线性负载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情况(电烤炉等).输出波形类式修正弦波.

网友:
不知换一种调速方式,使用不同容量的无极性电容与电机串联调速是否可行?!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不过 滚筒洗衣机电脑板就用可控硅吧?

网友:
滚筒洗衣机电脑板就用可控硅  滚筒用的串激电机调的是励磁电压的高低。异步电机用可控硅调速输出的是斩波的正弦波,电机发热,力矩小不理想的。使用不同容量的无极性电容与电机串联调速只适合小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