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了,以后遇到毛细管内孔有异物一律更换。

楼主(2017-09-13):
还是那台冰箱,是的,没错,还没修好,应该有半个月了。。。从最开始的高压漏,然后自己的2个压力表漏气,焊接冷凝器和过滤器接口漏气,还有就是最后发现加氟和抽真空用的透明加液管也漏气,最后返工的时候,2个压力表也换了,抽空用的加氟管和加制冷剂用的管子也换了,就差真空泵没有换。。可是最后还是制冷效果不好,很难下降到指定的温度,而且结的霜很虚。类似冰堵,其实打压检漏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毛细管孔有白色的蜡状物,当时再向内剪了些又没有了,从毛细管那边往回气管打气也能打通所以就没管它了,直到后来的冰堵,再到现在的制冷效果差。出现过三次这个情况,就是冷凝器上半部微热,下半部凉,过滤器也是凉的,压缩机出气口有点热度。但是电流不是最小,然后低压压力也不是最负压。高压压力也正常,5公斤左右。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趴去冰箱后背听不到毛细管和蒸发管接头的喷发声,但是再加点制冷剂的话,又正常了。。思来想去最后才想到是毛细管的问题,重新来过开背将毛细管换了,其中剪了一段发现内孔还是有白色的蜡状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冰堵可以排除,因为我用氮气分段打压不下5次了,没有吹出一点的脏东西。然后抽空的时候也一边加热冷冻和冷藏室还有冷冻油也更换了。

现在正在抽空,一个小时后加氟试机,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只有放弃了。

网友A:
修半月用户能答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半月用户能答应吗?

没事,就是因为顾客好说话,是客户自己主动和我说不急用的,叫我慢慢修。

网友:
越是这样的客户一定要修好,祝你好运。

网友:
技术有待加强

楼主:
可以说就是从零开始,没办法。恩师以前也不怎么修冰箱,所以从师那会很少修冰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就是从零开始,没办法。恩师以前也不怎么修冰箱,所以从师那会很少修冰箱。

慢慢来,实践出真知嘛。有利于维修技术水平的提高。

网友:
楼主刚开始没用氮气吹毛细管吗?没把毛细管脏的东西吹出来吗

网友:
牛!太牛了!换作是我这边,修冰箱超过三天,用户就毛了,甚至怀疑你的技术!不过前年修过一台三星216升三门电脑控温冰箱,修了七天,中途返了三次功,没办法甲醇伺候,用户从第四天开始天天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