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高压线圈更换

楼主(2017-09-14):
昨天接收一台三星19寸亮一下就黑,开壳高压线圈黑,准备换高压条,无奈小板用完,大板装不下,找旧板有一个外观一样型号不同的换上,能用,原装线圈次极970欧,代换的1100欧,能长期用吗?我理解次极线圈多电压高,但电路应该有反馈,控制输出高压的吧?有经验的师傅解释下,谢谢!!!

网友:
只要背光亮度正常 变压器 驱动管不过热 不保护关机,就可以。

网友:
厂家不一样,线径,阻值都有区别的

楼主:
换的线圈也是三星板子上的,只是型号不一样,有哪位大师有同样的经历的?

网友:
线圈相差不多,问题不大。毕竟线圈类属于半永久电器,不易损坏

网友:
应该可以!亮度调到最低看看!

楼主:
亮度就是原来设置的45%,感觉正常………

楼主(2018-05-29):
更换到现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