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发电机碰到了难题,并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7-09-16):
我修过小型发电机,今天头次吸收一台15OKW相复励同步发电机,绕好线圈空载试机时,输出电压32OV,怀疑副电机绕组和变压器次级绕组不同相位,只好把变压器次级绕组头尾对换后再连电机副线圈,试机,结果虽电压输出能达4OOV,但变压器其中一相发热特严重,带负载不行电压下降严重,后来,让电机副绕组不接变压器,直通桥硅,试机,空载也能发出32OV电,硅桥已测好的,不知是电机绕组错,还是变压器的问题,请教同行高手,在此万分感谢!此机线路接法是,电机主绕组接变压器初级绕组,再输出4OOV。电机副绕组也接变压器次级绕组,再到桥硅,再到电刷进电驱,没有电子元件。

网友:
我有一张图可以参考一下,STL电子调压器,相复励调节器也可以调节电压。关键是绕组数据、接线对不对。相复励调节是改变中间的电气间隙来调节电压的。

楼主:
谢谢师傅回复,此电路和我所绕电机电路一样,今拆下变压器回家用低压交流电测试,还是那相发热,应该是变压器问题,修好变压器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