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R2J10160G8-A06FP无字符

楼主(2017-09-17):
首先谢谢各位朋友了!现在修好了!用R2J10160G8-A12FP代换后好了!证明R2J10160G8-A06FP和R2J60G8-A06FP可以互换!同时说明!字符形成电路由芯片内部组成!只需要引入行脉冲!

网友A:
你不有波波吗,用它查行,场,AFc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有波波吗,用它查行,场,AFc脉冲。

朋友您好!这个芯片只有行脉冲!没有场脉冲!有点搞不懂了!测量行脉冲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您好!这个芯片只有行脉冲!没有场脉冲!有点搞不懂了!测量行脉冲正常

大块11脚不是场输出,我也没有找到场逆程脉冲。

网友:
官修大师的CRT维修量比较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