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帮忙吧。拆锈螺母

楼主(2017-09-17):
这个水泵叶轮中间的螺母怎么好拧?拧的时候叶轮跟着转怎么办,工具不是很多能行吗,谢谢

楼主:
水泵坏了,进很多水,漏电开关跳闸,要换水封。

网友A:
用工具卡住后轴

网友B:
wd40除锈剂喷喷先

网友C:
管钳搞定,,,,,,

网友:
管钳伺候       除锈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钳搞定,,,,,,

叶轮一起转啊,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工具卡住后轴

上端盖挡着,没法啊

网友:
那就拆后端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除锈剂喷喷先

已喷,关键是拧的时候不知怎么固定住叶轮,不让它跟螺母一起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