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制作触摸式电子火机

楼主(2017-09-17):
前段时间买了6块502035锂电池,做了两节数字表电池还剩两块,咱就制作个电子火机玩玩。

首先找一小块敷铜板(从废液晶灯条上剪下),焊上两根铜丝:

报废电吹风里面有细电热丝,剪一段下来加8V电压,根据发热效果截取适当长度,缠绕到支架上压紧:

废汽油打火机外壳,里面掏空。

图钉作触摸电极,两块电池串联,正极接金属外壳,安装充电接口。把场效应管、电阻焊到一个小敷铜板上连好线,把电池线路板使劲塞进去,哈哈,成了。

看看实际效果:

忘记发电路图了,补上:

楼主:
补充:为保险起见,场效应管采用5A或5A以上,我从废等离子Y板找到一只贴片9N25。

网友:
嗯,这个可以有。

网友A:
再加个小USB 充电头,齐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小USB 充电头,齐活!

   已经齐活了。我有照相机、摄像机8.4V充电适配器,都是淘汰货了。改一下接出线来正好个这个火机充电。

看到火机侧面的黑色插孔了吗,用的是小型三芯φ3.5插座。

    有比较简单点的方案:用按键开关控制电热丝通断肯定不耐用,因CMOS管是电压驱动,具有极高的输入阻抗,增加COMS管就干脆做成触摸式的了。
    在8V电压下模拟测试人体电阻为100K---1M之间,个人差异和皮肤表面湿度不同呈现的接触电阻不同。实验确定9N25栅极电压达到4V时就能完全导通,CMOS管栅极不能悬空,栅源之间必须有一个电阻,电阻起栅极放电作用,否则无法关断,阻值小栅极电压低不能可靠工作,阻值太大关断时间会延长,管子损耗增大。所以电阻可采用1M--2M,但绝对不可取消。

    写出过程看似简单,其实也费了不少脑细胞,电路原理虽然非常简单。但是一些制作细节问题如电热丝支架怎么做,触摸极用什么形状、材料,要美观好用。思来想去要圆形、球面、抛光或电镀,灵光一闪---图钉,就它了,普通的还不行,盖子太大,用那种钉纱门帘的小盖长腿钉正合适。还有各部件排位固定等等都需要思考。

    哎!没忍住,又用它点了一棵烟。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

网友:
很好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玩意可以申请专利。批量生产,一定有市场。

网友:
做一个玩玩。。。会不会因此多吸几支烟捏?

网友:
楼上调皮啦!罚面壁10分钟。。。。

网友:
很实用,公司不让带明火,可以用它,

网友(2017-10-26):
很有创意哦。赞一下。

网友:
能带上飞机吗?一般的火机不给带。。

网友:
楼主好手艺呀

网友:
又见牛人了,高。

网友:
嗯,太厉害了,这是高手干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