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水泵怎么拆卸

楼主(2017-09-17):
大明王子油冷潜水泵,110米扬程,3千瓦。请问师傅们怎么拆卸出转子。

网友A:
这东西不好拆,拆出来也无法装配,一次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好拆,拆出来也无法装配,一次性的。

我装了一台750W的,搞了两天,在不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了一台750W的,搞了两天,在不整了。

这东西工艺相当不错的,就是几个定位螺丝地方,必须破坏掉,然后,然后没有配件可以恢复,所以是一次性的。

网友:
旁边4颗定位螺钉卸下,再取下螺钉下面定位垫。向外轻轻冲铸铁压盖,压盖上面有2个密封圈有点紧。

楼主:
以上问题以解决。

网友:
这个拆起来,太费工夫了

网友:
拆装都麻烦,修好装起来防水做不好一样完蛋。放弃吧

网友:
我也为这种泵烦恼呢,听说有专业拆装工具,可是哪里都找不到卖的,我这里三鱼白钢泵特别多,很想修理

网友:
这东西我修过不好拆,就是不合算太费工,要是绕电机线的话要做一个架子用千斤顶把铁芯顶出来,装的时候好装,这太麻烦,拆断的螺丝还要重新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