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标示请教

楼主(2017-09-17):
一个继电器,上面标示5v DC ,30V DC,这个5v直流电是指必须要达到5v继电器才可以工作吗?30v又代表什么呢?是不是最大直流电不能超出30v呀?直流电在5v到30v之间继电器都可以正常工作,对不对,但超出30v继电器会不会坏?最后请师们判断下我的理解是对还是错?还请师傅们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是励磁电压;
30V是触点电压。

啥意思呢?没看明白,意思就是说这个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要达到30v才可以控制220v电压触点接通吗?

网友B:
5V DC是指线包供电电压为5v
30v DC或者220vAC是指触点可承受的:直流电压30v允许通过的电流或者交流电压220v允许通过的电流。

网友C:
有的线圈工作电压还要看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 DC是指线包供电电压为5v
30v DC或者220vAC是指触点可承受的:直流电压30v允许通过的电流或者交流电压22 ...

哦,师傅,那这个意思是说5v才是继电器工作电压。30v是继电器最大耐压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师傅,那这个意思是说5v才是继电器工作电压。30v是继电器最大耐压电压值

对的,5v是继电器线包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线圈工作电压还要看型号的

这个继电器上面一般都有写的吧?比如说继电器上面写12v DC,还有一个参数24v DC,所指的意思就是直流电压要到达12v才可以工作。另外一个直流电压是继电器的峰值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5v是继电器线包工作电压。

哦,谢谢师傅,我明白了,平时对继电器虽然说了解,但是对他上面标示有两个直流电压,都不知道直流电压是以哪个为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师傅,我明白了,平时对继电器虽然说了解,但是对他上面标示有两个直流电压,都不知道直流电压是 ...

不好判断可以试着给线包供电,如果5v就能够吸合,那么线包电压就是5v,如果需要到20v以上才能吸合,那么线包电压就是24v,极少见30v线包电压的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继电器上面一般都有写的吧?比如说继电器上面写12v DC,还有一个参数24v DC,所指的意思就是直流电压 ...

直流电压拿来的峰值?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