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机开机暴冲怎么排除?

楼主(2017-09-18):
我有两台澳瑞特跑步机?一台一开机器就暴冲,另一台开机10秒报E1故障。要怎么排除?请各位指点,谢谢

暴冲那部机器红圈输出320V。报E1故障那台启动时输出电压58V,十秒后报E1故障输出4V

暴冲那部机器红圈输出320V。报E1故障那台启动时输出电压58V,十秒后报E1故障输出4V

网友:
一招包好!不信你就试试,暴冲---拔电,你看看龟儿子的还冲不冲,显示E1---拔电,你看看还显示吗

网友:
      楼主所指暴冲什么含义 ?专业名词 ?
          一点思路 ,供参考 :
        1 ,跑步机的速度应该可选择 ,一开机就...... ,显然异常 ,分析是否加给电机的工作电压
            与正常时不同所致 ,电机调速由什么装置及元件控制 ?
        2 , 两台是否一样 ?如果相同可以对比检查 ,这样可以缩小故障范围 。
        3 ,有电路图或方框图吗 ?

网友:
开机最高速,检查驱动管

网友:
前阵子修过一台,E01是什么我忘了

网友:
电压数据什么都没有
怎么帮

网友:
暴冲?先检查一下调速电路是否正常?E1会否是电机抱死了?

网友:
这东西都是厂家自己写的数据,每个厂家都不一样。

网友:
暴冲那台可控硅坏了

网友:
  1:爆冲,功率管短路,稳压管也要检查
  2:E01  检查霍尔原件或者光感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