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 请教LA76810和TDA9370那个芯片组合电视好

楼主(2017-09-19):
请教LA76810和TDA9370那个芯片组合电视好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飞利浦芯片的图像质量要好一些,但维修难度大一些。

网友:
没有留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TDA9370属于智能芯片,自动白平銜,图像质量好,对显像管质量要求高,显像管老化后难启动。LA76810成本低品牌机组装机大都采用图像质量也可以。

网友:
飞利浦的图像好点

网友:
76810不贵好买,修理方便。

网友:
三洋的成本低,图像质量低于飞利浦的。